ISE 相关问题

楼主(2010-12-21):
ISE 相关问题
请问一下,ise里的clock_dedicated_route就什么意思??
rt??通常在什么情况下,ise会建议做这个约束,谢谢
ise

网友A:
ise 的CLOCK_DEDICATED_ROUTE 就是时钟专用布线通道的意思,就是全局时钟,该专用布线通道延迟小,适合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