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谐波对复合开关影响大吗?

楼主:
在一家毛纺厂装了一套无功补偿装置,投切用的复合开关。在电容投入前,功率因数很低,电网也没什么谐波。投切上电容以后,功率因数上来了,此时电压的谐波正常,电流的谐波很大,总谐波含有率超过20%。复合开关也经常坏,请问大家,这种情况需要加电抗器吗?是不是复合开关设计不合理啊?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补偿柜是需要具体的参数的。原来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无功功率为多少?负载是否有电力变流或中频设备,补偿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在投入补偿柜前,建议在低压侧看一下电源波形,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是。

网友:
电容柜没投时,肯定有少量的3、5、7次谐波,电容器投运后,把谐波分量放大,功率因数提高,总电流下降,电流畸变率肯定放大了!

如果投运前3次比较大,可以串联12%以上的电抗器,如果是5次比较大,串7%左右的电抗器。可以解决电流畸变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