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IGBT是如何选择正确的参数?

楼主:
假设额定功率100KW,三相380V * 1.414 大约按500V计算,2个IGBT组成半桥,单IGBT占空比0.4,则计算出实际电流大约为:100K/500/0.4/2=250A,一般加倍选则,所以应该选500A/1200V的IGBT模块

因为IGBT导通时会有浪涌电流,有时候会很大甚至超过管子的最大集电极电流,这会导致管子的损坏。所以选型时一般都要留出至少一半的电流裕量,以保护IGBT管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学习啦....

网友:
嗯,蛮有道理地嘛!

网友:
技术贴 不错不错 好 MARK

网友:
好像有人用变压器将三相380变成3相220,再送三相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