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可不可以查还剩多少ROM和RAM资源

楼主:
如题,现在只能看使用了多少了,能不能看还剩多少资源啊

网友:
有大小了:

使用的多少也有了,那么剩下多少也就知道了
keil下面有个X.map里面有详细的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正的大牛

网友:
谢谢,以前用的是PIC的,所以改用KEIL了以后不是很习惯

在MPLAB IDE里有这么个东东,很方便

网友:
编译后看下面的Build Output窗口

就是你所有空间的多少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骒直接用仿真器

在外设里有,就是看看写到的地址,这样就看到用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