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
前端设备和后端设备的地通过一根地线相连,

在设备不通电的情况下,两块地是连通的。

当通电之后,测量这根地线两端有300左右的阻抗,70mv的电位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接地线的连结,是否锈蚀?是否按安全操作规程要求的材质和截面敷设接地线。300欧姆是不可思议的,形同虚设。

网友:
电源是同一个电源么?共地中间加东西了么?

网友:
这根地线是直接焊接在两个部分的地上,没有锈。
电源是同一个电源,前端的电也是后端转换后传过去的。

网友:
前端是摄像头,后端是视频信号的处理。
现在的问题就是图像出现滚动的带状的雪花点。

网友:
说明接地导线已经内部锈蚀,换新导线。

网友:
接触 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