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0ad的PWM波形输出

楼主:
最近在使用stc12c5410ad的PWM模块功能,输出固定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波,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产生25%和50%占空比的PWM波:

 /******************************************************************************
  功能:固定频率39kHz的可调脉宽的PWM
  系统时钟 :20MHz

 ********************************************************************************/
 #include <stc12c541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80};  //占空比 分别为 25%,50%
 uchar i;

 void main()
 {
  CCON=0;     //初始化PCA寄存器
 CL=0;
 CH=0;
 CMOD=0x02;   //PCA时钟源来自系统时钟 f/2
 CCAPM0=0x42;  //PCA工作在PWM模式
 CR=1;         //开启PCA timer
 while(1)
 {
  for(i=0;i<2;i++)
  {
   CCAP0H=CCAP0L=table;
   while(CL!=0xff);
  }
 }

 }

我想得到波形输出顺序:25%,50%,25%,50%,25%,50%……循环下去;(百分比为PWM的占空比,代表一个波形,波形就不画了)

可是我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结果,波形输出顺序:25%,50%,25%,50%,50%,50%,25%,50%,25%,50%,50%,50%,25%……。多出了两个占空比50%的脉冲信号,请高手帮我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感觉问题出现在占空比的赋值上,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网友:
自己给自己打打气:D

网友:
应该是赋值的问题,来不及看了。回南京给你看看。

网友:
  for(i=0;i<2;i++)
  {
   CCAP0H=CCAP0L=table;
   while(CL!=0xff);
  }

这句话能跑就已经很让我惊奇了。你的i是做啥么用呢?table地址在哪?哎呀,我真是。。。

网友:
少了个 楼上别较真。

我在另外一个论坛上也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你最好还是加个LED看看 STC是不是自己复位了。我以前遇到过STC自己复位循环的情况。

程序这么简单,应该不是程序本身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写错误,不好意思,太粗心了。应该是CCAP0H=CCAP0L=table。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很感谢你指出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统计大部分BUG都是因为粗心,这么简单的代码你软件跟踪下就很容易发现问题。还是太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