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驱动LED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用74HC164串转并和2003驱动~四个一位的LED数码管,为什么数码管怎么也不亮呢?~~我用其它开发板数码管是亮的,但是用这块板数码管就显示不了了~~

~那个开发板用的是74HC595~驱动用了四个PNP三极管~~~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下面是显示部分的函数:

void SPI_init(void)
{
 DDRB=0xFF;
 SPCR=(1<<SPE)|(1<<MSTR)|(1<<SPR1)|(1<<SPR0);
 SEI();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temp0,unsigned char temp1)
{
    unsigned char i;
 if (temp0>9999)
 {
  temp0=9999;
 }
 for(i=0;i<4;i++)
 {
     led_buf=temp0%10;
  temp0=temp0/10;
 }
 dp=temp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_TCCR1A: 13
void Int_TCCR1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static unsigned char i;

 pORTB|=0xF0;

 if(i==3)
 {
  pORTB&=~(1<<pB6);

 }

  if(i==2)
 {
  pORTB&=~(1<<pB5);
 }
 if(i==1)
 {
  pORTB&=~(1<<    pB4);
 }
 if(i==0)
 {
    pORTB&=~(1<< pB7);
 }
 temp = led_buf % 16;

 temp=disp[temp];

 if (dp==i)
 {                                              /*显示小数点*/
  SPDR=temp&0x7F;
 }
 else
 {
  SPDR=temp;
 }
    i++;
 if (i>3)
 {

   i=0;
 }
}

网友:
1、电路不全(左边被截掉了)。

2、型号不全(不知数码管是共阴共阳,参数也无法查)。

3、到底是74HC164还是LS164?图上画的是LS,而LS的拉电流能力极弱,难以点亮LED。

4、只看出ULN2003输入不应串电阻(已内置)。

网友:
不好意思,~~~1)左边部分是另外三个LED数码管,接法是一样的~~~2)是共阳的数码管~~~3)实际上用的是74HC164.....4)我试过把电阻换成上拉了,,但是还是不行~~~我串了电阻可以驱动5V的直流小电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共阳数码管则显然错了,请看2003的内部电路图,它只能将公共脚拉低,共阴才能这么做。

网友:
原来这样啊,,十分感谢!!~~ ~~明天换回共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