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430单片机三表(水表)学习

楼主:
    最近在学习水表,明年想去一家仪表公司实习,但发现网上能找的资料很有限,基于单片机(430、PIC等)的水表实在很少...远程抄表系统是未来发展趋势,想先从基础点的学起,比如单干簧管脉冲计数的实现。

    水表有三种比较多传感方式:干簧管、霍尔元件、光电式传感器。我看干簧管方面还算成熟,想先做个单干簧管基于430的脉冲计数水表,比起双、三单簧管在程序上不用判断水锤、磁力干扰和倒转等问题应该更容易些,当然稳定性和实用性差,只是作为学习的起步,看坛子里有大大支招没,觉得这样起步如何。若有基础点的设计资料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
根据脉冲来进行计算。MSP430的有很多单片机是可以进行笔端液晶显示的,这样可以进行将数据显示,节约成本,降低功耗。

现在国产很多单片机也是支持LCD显示的。你可以看看这些资料。

至于传感器,你可以选择干簧管的,成本低。呵呵。远程抄表系统,无非就是无线或者有线通讯,你先从简单学起,慢慢学!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楼上说的有里

网友:
我经常用磁簧开关 我私下认为使用磁簧开关不可取 如果确实要用 一定要选好导磁材料或磁屏蔽方式 另外 磁簧开关(比如 OKI MKA 等等)对冲击很敏感——据说30cm的自由落体运动就能改变其AT值,如果开关用线圈驱动或者静磁场驱动其动作的话,都将面临外界硬磁材料(如铁或铁的合金)的影响。我要么用光电码盘,要么用霍尔开关。实在不行才会在设计的时候使用磁簧开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