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EK-LM3S8962做个底板

楼主:
初步计划包括以下功能:

1. 音频模块,准备采用VS1053,使得制作mp3或网络收音机成为可能

2. 红外接收头,

还有啥其他的建议没?欢迎讨论

===================================

网友:
别红外了
直接 留出接口
NRF24L01吧
买小模块 就可以啦
最好能再驱个TFT屏就好了
然后 再将AD采集前端处理下
能做个虚拟示波器 也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得所以功能我都实现了,过两天上代码:D

网友:
找个2.8寸屏幕接上,弄个双屏显示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考虑一下大家的建议

===================================

网友:
关键LZ想做完底板以后用来干什么?通用的学习还是专用的?

网友:
我是偏向于专用的
但是貌似大家的意思是偏向于学习的

===================================

网友:
其实 关键 还是平台啊
平台搭起来了后 就好做东西啦
顺便上传一个用过的NRF24L01的模块图

已经调试通过 发觉很好用的。

楼主可参考其来制版。

如果 有需要的话 可以将淘宝的连接地址发上。

网友:
  我手上有着newmsg的2401模块 哈哈

===================================

网友:
还有啊
楼主 与其 给其做个底板
到不入 直接做块 8962的板子啦。。。
个人感觉了
那个OLED屏没啥用的 可以将其去掉 换成TFT屏
然后 就可以 通过网络 将解码后的图片发送至板子上啦
搞不好 还可以 PC负责解码
然后 网络给 板子 显示视频呢
整个OV7670的摄像头 来玩玩看看
能不能 将OV的数据 UDP给PC机

网友:
都做底板啦

我做了一个引脚整齐的排列的底板

网友:
呵呵。。。用用CC2500 V1-3B的模块也行哈。。。
      一般双屏实验通信,用这个PCB上的天线实现最好不过了。。。。。。但要向厂家要模块手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