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版 finder -- 类似库文件的finder 能够查找 硬件IP

楼主:
上次问过 如何查找 硬件设备的IP地址

非常感谢academic大侠的回复

今天晚上终于有时间可以来玩玩看了

硬件平台非8962板

但是 一样 的 跑lwip

于是 就将locator.c 移植到工程中区

并参考finder下的文件 用QT写了个简单小DEMO 可以辅助我的调试啦

不知道 坛里 有没有大家 对QT 感兴趣的

我觉得 QT 在不久的将来 会很火的!

网友:
上源码

直接 上源码吧

是在QT Creator 4.7版本下编译的

点击 GET IP按钮后 会发送和fider一样的协议:0xFF 0x04 0x02 0xFB

然后 硬件收到后 就会上传 一大把 数据

PC再慢慢分析

如果还没有 建立连接

那么 就将分析的数据 直接添加到 下面的框框里

包括 欲建立连接的IP地址 以及 其 端口号 还有 本地端口号等

很方便的

网友:
void ip_data_init()
{
        int i;
    g_pucLocatorData[0] = 0xFA;

    // 本机ip
        g_pucLocatorData[1] = (str_myip.myIp>>24)&0xff;
        g_pucLocatorData[2] = (str_myip.myIp>>16)&0xff;
        g_pucLocatorData[3] = (str_myip.myIp>>8)&0xff;
        g_pucLocatorData[4] = (str_myip.myIp)&0xff;
        // 子网掩码
        g_pucLocatorData[5] = (str_myip.myMask>>24)&0xff;
        g_pucLocatorData[6] = (str_myip.myMask>>16)&0xff;
        g_pucLocatorData[7] = (str_myip.myMask>>8)&0xff;
        g_pucLocatorData[8] = (str_myip.myMask)&0xff;
        // 网关
        g_pucLocatorData[9] = (str_myip.myGate>>24)&0xff;
        g_pucLocatorData[10] = (str_myip.myGate>>16)&0xff;
        g_pucLocatorData[11] = (str_myip.myGate>>8)&0xff;
        g_pucLocatorData[12] = (str_myip.myGate)&0xff;
        //发送到IP
        g_pucLocatorData[13] = (str_myip.toIp>>24)&0xff;
        g_pucLocatorData[14] = (str_myip.toIp>>16)&0xff;
        g_pucLocatorData[15] = (str_myip.toIp>>8)&0xff;
        g_pucLocatorData[16] = (str_myip.toIp)&0xff;
        //本地端口
        g_pucLocatorData[17] = (str_myip.myPort>>8)&0xff;
        g_pucLocatorData[18] = (str_myip.myPort)&0xff;
        //发送至端口
        g_pucLocatorData[19] = (str_myip.toPort>>8)&0xff;
        g_pucLocatorData[20] = (str_myip.toPort)&0xff;
        //本地Mac
        for(i=0;i<6;i++)
                g_pucLocatorData[21+i] = str_myip.myMac;
        //类型
        g_pucLocatorData[27] = str_myip.boardType;
        //版本号
        g_pucLocatorData[28] = str_myip.version;
        g_pucLocatorData[29] = 0xFD;

}

这是我的上传的协议 主要是 IP地址 以及 与之 通信的 IP地址等
一般都是PC机设置过来的

网友:
获取IP:
主要是
int len = iUdpGetIp->writeDatagram((const char *)iScanBuf,4, QHostAddress::Broadcast, 23);  //向23号端口发送 一个 广播
Broadcast  抓包发现 其IP地址为:255.255.255.255
这样 硬件才能收到

网友:
还有 本人 不会C++
也刚刚开始使用QT
所以 其中的一些操作 还是使用C的习惯
欢迎大家修改

网友:
我觉得对于做硬件的我们来说 上位机编程时我们的软肋比如 现在 我正在调一个 采集设备就是将采集到的数据 UDP给PC后 分析 显示我现在 只能 干瞪着 那一堆 16进制数据 然后 在脑子里想想他们的形状。。。崩溃啊、、、建议 大家 一起来玩玩QT吧 QT真的是非常棒的!跨平台,开源 等等 一系列的优点 还有就是 发现 QT+libusb 调USB 也是非常不错的 libusb 直接用编译好的库 就可以了 QT 串口编程 也是非常简单的 网上很多QT做的串口调试助手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还没有用过QT,有时间一定要学习一下,也希望楼主多多和我们分享。

网友:
大家 一起 来学习啦

网友:
发现 如果 PC机的IP 设置为其他段的后
比如 202.204.128.5
板卡的IP为192.168.0.56网段内的
依然无法使用 这个来查找
看来 还是 必须要在一个网段的才行啊

网友:
更新版的 源码

结合自己的应用 做了一个小的调试demo

采集板 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 直接UDP给PC

PC再做处理

按照 那个什么记算出实际的测量值

更新后的源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好好分析一下,看能不能跨网段也能获取。

网友:
支持

看能不能跨网段也能获取?

网友:
很好,有机会一定跟楼住一起学习!

网友:
finder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QT编程不错。。。。LZ。。。向你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nder是TI StellarisWare中的一个GUI工具,可以用来在PC上显示与PC在一个子网内的开发板的IP地址等信息。
https://bbs.eeworld.com.cn/redir ... 427&goto=nextolds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去诺基亚官网下了个QT,还挺大,结果里边的例程都编译不过去:L 。

网友:
呵呵 好久没来看拉。。。
不知 楼上的QT编过去了没??
加我qq:307799870
一起学习QT啦
现在QT已经可以 串口 网络 USB(libusb) 全通拉
所以 为我们调底层硬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网友:
想学习Qt不知LZ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