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两个IC的资料

楼主:
附件为IC的图片,该部分是使用在信号保护部分。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都是二极管阵列或TVS阵列,你拍的不清不能确定型号

网友:
补充较清晰的IC图片    帮忙看看是什么IC  谢谢

网友:
TVS阵列可以肯定是!!!

网友:
第一个象保护电阻

因为有1R 150字样,我想是150欧,第二个么,我想是二极管,也是保护作用地

网友:
是否有关于TVS阵列的相关资料,提供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