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体验之九……模拟SPI访问MP3模块

楼主:
         LM3s8962 + vs1003

VS1003 特性:
●能解码 MPEG 1 和 MPEG2 音频 层 III(CBR+VBR+ABR);WMA 4.0/4.1/7/8/9 5-384kbps 所有流文
WAV(PCM+IMA AD-PCM);产生MIDI/SP-MIDI  文件。
●对话筒输入或线路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IMA ADPCM编码
●支持MP3 和WAV流
●高低音控制
●单时钟操作12..13MHz
●内部PLL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低功耗
●内含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两声道间无相位差
●内含能驱动30欧负载的耳机驱动器
●模拟,数字,I/O 单独供电
●为用户代码和数据准备的5.5KB片上RAM
●串行的控制,数据接口
●可被用作微处理器的从机
●特殊应用的SPI Flash引导
●供调试用途的UART接口
●新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和4 GPIO 添加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模拟SPI

unsigned char  SPIPutCha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x = 0,temp=0,i;
 for(i=0;i<8;i++)
 {
  x= data&0x80;
  GPIOPinWrite(CTL_PORT,CLK,0x00);      // CLK输出低电平
  if(x==0x80)
  {
   GPIOPinWrite(CTL_PORT,SI,0xFF);     // SI输出高电平
  }
  else
  {
   GPIOPinWrite(CTL_PORT,SI,0x00);     // SI输出低电平
  }
  GPIOPinWrite(CTL_PORT,CLK,0xFF);      // CLK输出高电平
  temp<<= 1;
//  delay(2);
  GPIOPinWrite(CTL_PORT,CLK,0x00);      // CLK输出高电平
//  delay(2);
  if(GPIOPinRead(CTL_PORT,SO))
  {
   temp=temp&0x01;
  }
  else
  {
   temp=temp&0x00;
  }
  data<<=1;
 }
 return(temp);
}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