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错误:GND contains Power Pin and Input Port Obje ...

楼主(2010-12-22):
AD6.9错误:GND contains Power Pin and Input Port Objects(Pin U18-5,Port GND)
才从99SE转到AD6.9,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怎么修改,望高手指点下!!!
power

网友A(2011-01-21):
是层次原理图不。如果是的,那么就把电源的Port去掉,在AD下,电源是全局属性的。只要用网络标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