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中断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好,小弟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用GPIO中断,比如说PC7  IO接口,我配置好中断寄存器后,低电平中断,去接收一组连续高低信号,发送端按bit位发送,每次发送1bit,接收端怎么才能完整接收到数据。是不是每次进中断都需要调用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PORT_PIN7, true);   GPIOPinIntClear(PORT_PIN7, ulStatus);如果GPIO中断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怎么做才能完成。

网友:
用电平中断干么?

你用下降沿中断不就行么,用一个变量记数,收8个清零,因为,下降沿能采到真实的数据;P

网友:
电平中断最好不要用,容易引起空翻!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