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C14 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0-12-23):
LPC11C14 IO口输出问题
我有一块LPC11C14的板子,但是0.5和0.4都不能作为IO口输出,请大家帮忙分析有哪些硬件上的影响。代码没问题,芯片没问题
芯片
硬件
LPC

楼主:
I2C作为IO口输出时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回复 楼主:
顶。。。I2C是开漏的IO口,必须要上拉电阻。。。。。

网友B(2016-06-21):
检查一下是否有遗的控制寄存器未设置。我用新唐的M0时遇到同样问题。设置相关寄存器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