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点IEEE1588精确时间同步的资料

楼主:
IEEE1588(网络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密时钟同步协议标准)精确时间同步PTP相关的一点资料,希望坛子里边的朋友能够就这个问题也做一些讨论。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正在用的Blackfin的BF518  貌似支持硬件IEEE1588。。。
楼主对网络相当有研究啊 留下QQ 有时间 一起聊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太多的未知所困扰,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坛子里希望有经验的分享点经验,没经验的捧个人场。 交流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发现获取答案的蛛丝马迹。
QQ给你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太多的未知所困扰,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坛子里希望有经验的分享点经验,没经验的捧个人场。 交流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发现获取答案的蛛丝马迹。
QQ给你短消息。

  你开始研究这个啦  哈哈  这个很有难度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超级支持一下

网友:
呵呵  我也支持一下!!加油哦

网友:
支持

好的,多分享资料

网友:
楼主要做LXI设备吗? IEEE1588是LXI的关键.

网友:
   我也上传点    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正需要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刚刚接触,想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我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之前web服务器的程序,如果我想在网页上修改板子的ip,该调用什么程序,我现在可以把网页的ip数据传过来,可是我该怎么样修改ip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具体来说还是有点复杂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涉及到的参数比较多一点,在网页中采用表单的方式提交参数,在WEB服务器端可采用CGI的方式来接收和处理收到的参数。
收到参数之后,要停止一些正在使用UDP的通信,然后调用 lwIPNetworkConfigChange()这个函数来修改IP地址。
此函数在lwiplib.c文件中:
lwIPNetworkConfigChange(newIP,
                                newMask,
                               newGatewayIP,
                                IPADDR_USE_STATIC);
然后重新启动基于UDP的通信。
这样应该就行了,你试试。
当然,你还可以使用SSI技术,返回一个显示新IP地址的WEB页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停止udp的通讯我该怎么做呢,我直接调用这个函数lwIPNetworkConfigChange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啊,其实你要确保你的新的IP地址参数正确传到了WEB服务器,否则你调用lwIPNetworkConfigChange肯定不行的。如果你没有进行UDP通信,就不必关闭了啊。有时间我试一下,你也可以参考一下S2E例程,里边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我哪里调试出了问题,我把传到web服务器数据通过串口又显示出来了的,传过来的应该对的。我也试过直接调用lwIPNetworkConfigChange(),意思就是通过一个按键中断去修改ip(这里的ip是我自己设置到程序里的),感觉还是不行,调用了这个函数以后就ping不通了。我自己先看看S2E例程,嘿嘿,可能是我某部分没弄的原因吧,能不能加你个QQ,你空余的时间我可以请教下,谢谢

网友:
我刚找了,怎么没有找到这个例程呀,你说的这个S2E是在哪里的例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例程就是串口转以太网的那个例程。8962里边没有,可以去luminary网站上下载一个。
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rdk-s2e.html

网友:
楼主说得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