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45充电芯片问题讨论

楼主:
上上上个礼拜,我为MAX745的性能和稳定性而担忧,根据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图修改了下,焊接调试怎么也调不出来,具体问题可见我另一篇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25010&highlight=

当时的几个测量量是正确的,而几个测量量又不正确,严重怀疑芯片是否已经烧坏了,搅了我很久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几乎要把手册看烂了。:@

无奈之下,又申请了两片MAX745,上周公司去海南旅游了,昨天回来,追着圆通打了5个不同部门的电话,他们总是把皮球踢给下一家,像一个循环,也让我见识了。不过总算快递是要回来了。:Q

拿到两片样片,我又囧了,这一次的快递样片包装很粗糙,其中一片竟然还是焊接使用过的我顿时震惊了。。。。。 没想到,堂堂的美信大公司,也会干这等事情。。。。

也罢,回家赶忙换了一片上去,再测试,发现,结果还是和上一次测量的一样,有正确量也有不正确量。。。。。不是吧。。。。。。我囧了。。。。难道这片一上电也烧坏了???不可能啊。。。。一点也不发烫。。。难道给摸死了???不会吧。。。。它也不能这么脆皮啊。。。。毕竟是充电芯片,不该这么矫情吧。。。

于是,继续排查,查了俩小时无果,随即感叹无奈啊。。。。。人生里的杯具。。。坎坷。。。后悔。。。不甘心。。。不爽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真的真的无奈了。。。。我想,算了,还有一片重新焊一块板子,这次先从MAX745的电源部分及必要电路设置部分焊起,边焊边测,边和前一块比对,看看能不能发现些什么。。。。

焊到VL脚上的并联电容的时候。。。咦?????????先前那块板子上的电容体积怎么比我现在焊的这个4.7uF的0805电容扁点呢????

我靠!!!!奶奶的。。。。。

先前那块板上的这里焊了个0805的104电容,我日啊。。。。。是不是真的就是这里出的问题啊。。。。。赶快换了个4.7uF的上去。。。。

再上电测量,一切正常了。。。。我日啊。。。。纠结了我两三个礼拜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原来是自己焊接的时候看错用错了电容。。。。MAX745根本就没有坏。。。。

说实话,这样的错误,请别人来帮忙查看,看电路图还是PCB图都是无法查找出来的,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己耐心细心。。。。切莫浮躁切莫浮躁。。。。

给电池充电,充电前,电池电压0,充电一会儿,再去测,已经达到9.2V了,然后每隔一段时间,电压都在上升,心中狂喜啊。。。。:D

(人头请忽略吧,或者我打马赛克??)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手册上对于R3电阻(电路图就是上面第一张图)大小的计算给出了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我看着很别扭。。。。。

我把它还原了一下,应该是

……………………………………………………(1)

手册上说,当Vadj=0.5Vref的时候,输出单芯电池的充电电压为4.2V,此时典型电路上R3=R11=100K,但是我们把这些值带入到上式中,方程左右并不能平衡。

这个公式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根据上式来计算的话,R3=0.5R11。这里我要请教下大家和美信的工程师们,是不是公式写错了!!!???

但是,我们看,根据电路图:

我们应该立出这样的公式:

……………………………………………………(2)

和上式(1)变换过的公式比较,发现有可能是Vadj与Vref互相写错了!!!

根据我反复试验数据测得,实验结果符合上式(2)而不符合公式(1)。

所以,正确的R3设置公式,应该是

这里我真的怀疑是数据手册上写错了,请美信的工程师指正下,谢谢。

网友:
收藏下,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根据推导R3和R11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R3=R11*(Vref/Vadj-1)

网友:
LZ,你好,经与我们的工程师确认,芯片引脚发黄,可能是由于氧化造成的,并非是芯片的二次使用。请您放心我们是决不会提供旧的样品给我们的客户做测试的。

就快递的问题也与圆通公司确认过,他们建议您再查询快件状态时,最好拨打圆通总部服务电话(021-69777888/999),这样他们会从系统自动安排处理。以避免浪费您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美信公司,能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哈,我揪出了一个数据手册上的错误,哈哈,真开心。。。
不过奇怪的是,在网上查找过很多MAX745的资料,里面解说的头头是道但还是在引用错误的公式。。。。。难道都没有人发现吗??

网友:
根据电路图来算的话
的确是楼主的那个公式,
应该是745的datasheet错了

网友:
VL是芯片供电,应该要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应该开始那个0.1uf的导致的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