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我现在才刚刚学C51,还有用吗

楼主:
30岁的我现在才刚刚学C51,还有用吗
以前一直都在做技术支持,现在想好好学点深点的东西,也能提高点自己的收入,现在才开始看C语言,学写51程序还来有及吗,电路上的基础还有点
大师们给点建议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点建议,给个方向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有用了。,俺也最近才学这些。。

网友:
但现在很多人都说51已经不行了,直接学ARM了

网友:
先学51 吧 有了基础 就好学其他的了 直接学arm 感觉 会力不从心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自己买了本C,潭浩强的,买个本单本机接口技术,下了个郭天祥老师的视频看看,现在现不多快看完了
大家推荐下还有什么好书能看看的

网友:
谁有常用的程序,像点阵键盘,482.232通讯,LCD这些常用的程序能不能给我份学习下
ZJJONE1023@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家可以相互交流,这样的学习方法是最有效的,常常可以将学习的心得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如果你想要51的一些例程,直接百度或者是GOOGLE,这上面51的例子是十分全面的,或者是到ATMEL等51单片机官网,一定会有很多的好东西。 对于4楼兄弟所说,51并不低级,至少我觉得如此,虽然8位的功能上面有所欠缺,但51的同样存在强大的片子。 不论用什么样的片子,只要将一种学好了,其它的就通了。 C/C++是学习单片机和嵌入式的基础平台,所以一定要把这种编程语言学好。:$    实在没找到,可以找找我。我会尽力帮助大家的。QQ:10054505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好像本论坛都可以搜的到!

网友:
学习这东西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吧?我觉得可以学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学到了的东西,总会有它的用处的,学习要扎实就行了,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就好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啊!

网友A:
谢谢shilaike
我自己在看C语言书,已经看到指针了,感觉这东西有点绕人

网友:
51是基础,有用,好好学,知识和年龄没有关系

网友:
有老大用啦

这个国产STC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单片机供应商,用51开发周期短见效快:P

网友:
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

数字系统,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0和1的组合和时序应用,不管51还是ARM,甚至X86,PPC==,精通其中一和一个,把基础打实了,其他的都不是难题

学这个东西,书不用太多,有一两本在手边可以当参考就OK了,用到的东西能在书上找到就够了,更多是靠实际的设计+调试,找个简单的程序,看明白,让他在机器上正确的跑起来,边干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shilaike 我自己在看C语言书,已经看到指针了,感觉这东西有点绕人

指针就是一个地址,给内存单元编个号,这个号就是地址,就是该单元的指针,用*指向,相当于取出该单元的值,寄内存里放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shilaike 我自己在看C语言书,已经看到指针了,感觉这东西有点绕人

让你不再害怕指针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4348&extra=&page=1

网友:
请问各位C和C++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我在看C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现在身边就两本书,一本是潭浩强的C,一本是单片机接口技术,主要讲的是汇编,还有一个就是郭老师51视频教程,感觉已经入门了,能写简单的程序运行起来了

网友:
楼主厉害

顶楼主,活到老学到老,支持你学习,ARM很难,先学51在学ARM可能容易上手一点。还有就是汇编可能需要花很长时间,学C吧,容易上手

网友:
昨晚用时6个小时终于让键盘按几数码管显几了,有点成就感
但有个问题, 我的数码管是没有573,位选直接连P2口的,现在按键时是按我的意思显示,但我手丢了以后数码显示一直显示数,我想不按的时候数码管不显数,也就是说检测手丢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
没有573说明没有锁存,你要使用定时器进行动态扫描了。你可以在按键子程序里面赋值,当在主程序里面,你需要将显示的部分清空,让它不显示,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g1=P2^0 ;
sbit dig2=P2^1 ;
sbit dig3=P2^2 ;
sbit dig4=P2^3 ;
uchar temp,num,a;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void display(uchar );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num);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e3;
if(temp!=0xe3)
{
delay(5);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e3;
if(temp!=0xe3)
{
switch(temp)
{
case 0xc3:num=1;break;;
case 0xa3:num=2;break;
case 0x63:num=3;break;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e3;
if(temp!=0xe3)
{
delay(5);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e3;
if(temp!=0xe3)
{
switch(temp)
{
case 0xc3:num=4;break;;
case 0xa3:num=5;break;
case 0x63:num=6;break;
}
}
}
P3=0xef;
temp=P3;
temp=temp&0xe3;
if(temp!=0xe3)
{
delay(5);
P3=0xef;
temp=P3;
temp=temp&0xe3;
if(temp!=0xe3)
{
switch(temp)
{
case 0xc3:num=7;break;
case 0xa3:num=8;break;
case 0x63:num=9;break;
}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具体怎么改呢,能不能帮改下写个注解,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30多岁才来学51单片机,只要自己努力肯定能行的。

网友:
51的东西很多 很普及 学起来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多  入门还是从简单的为好

关于31了才开始学的问题 么啥说行与不行的  只要啃钻研 在某一方面拔尖就行

网友:
呵呵,我20岁才开始正儿八经学电路呢

标题虽然有点玩笑,不过没别的意思,请LZ别介意,而且对于我来说,从小就喜欢电路,结果等到上大学才开始学,也的确是有点慢。现在说说正题,呵呵~~

我只是一个初学者,不过,关于LZ的问题,咱也说说自己的看法,大家别笑话。

1 30岁才学单片机,晚吗? 答案肯定是不晚,都说,迟做总比不做好。

我自己也是,虽然我20岁才开始学,是大好年龄,不过正如我自己所说,如果我中小学的时候主动找老师求助,那现在自然更好。

再说一个身边的事,最近,一个比我高一两届的师兄,通过我同学找到我,帮他试做一个小产品(呵呵,其实挺简单,当然,以后从模型到产品的路怎么走,那只有走下去才知道了。) 这个师兄的专业跟电子八杆子打不着,不过他自小也爱好动手,这些天谈事的时候,他常说羡慕我,我说,我也是上了大学才自学的(我是机械专业的,上过的相关课程仅仅两门,而且都很浅。)

他说,他上大学时一直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晚了,所以没继续下去,很后悔。有时候他问我一些比较细节的原理问题,我尽可能解释,但他还是听不懂,当时,我觉得,他虽然不懂,但是他的这份爱好确实真真切切的~换句话说,既然爱好了,那就做吧,那就DIY吧!

2 51不行了,转ARM吧?

这个问题,我是一个菜鸟,没办法从技术方面说太多。

不过,我们不妨这么看待这个问题:首先,51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的单片机,(确切说应该是MCS-48)

.另外,从它诞生之初起,它就一直走 控制 方向,控制的应用和个人PC是截然不同(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当年的8080系列,其实是同时面世的。),所以,这两兄弟走的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51不行?ARM,AVR才是与时俱进的?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要从实际需要出发,没有谁好谁坏之说。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单结点测控电路,你让我去用ARM,STM32?那不是高射炮打苍蝇么?

 一个真实的例子是:我最近做的那个小项目,实际上只需要用到一个检测电平突变和作出反应(点亮警报灯)。 这样一个简单的应用,用AVR?那是浪费,事实上,我连一般的40脚的8051甚至20脚的2051都没用,我直接选择8脚系列的单片机。这样一来,体积更小,成本也更便宜。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人喜欢吹嘘 51无用论,理由仅仅是因为它太“古老”?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比如大名鼎鼎的555也有20年的高龄,在芯片的世界里,20年都是糟老头子,因为第一块芯片诞生至今不过30多年。

我想用一句话结束这个问题: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3 补一点个人对于ARM的外行理解

我没碰过ARM,可以预见阶段内,也没计划碰它。

不过,它其实已经不能算是 单片机,应该说是 嵌入式微处理器,我曾经看过相关介绍,也听过相关人士提及,他们说,32位机更多的是软件方面的开发,很多底层的硬件的都是比较现成,比较固定的。

不知道LZ硬件和软件方面哪方面的背景更深,而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在软件方面几乎是空白。

当然了,最基本的前提是,在学习之前,要看清楚它到底用在哪个领域,你是否需要。

 4 说到参考的资料这个问题......

 网上接触很多同学51或者各类单片机的朋友,很多都是看各类教学视频学习的。 当然,这是个人方法。

 不过,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很多时候,器件的PDF就是最好的学习资料。

 比如说最近在看STC的PDF,之前听人说它的PDF写的实在烂,自己看了才觉得实际上,它的PDF乱是没错。但是自己看完后,觉得,拿它作一本基本的51单片机教材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从没固定用过一本或几本教材,而是把各种书籍当成资料用。

当然了,这是针对有一定基础的人(有一定电路基础或者用过同类器件的基础)。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过单片机,那么,最好看一本51教材,这种书到处都是,泛滥成灾。写的水平好坏不说,至少入门是可以的了。 如果你一点电路基础都没有,那看看视频也不错,这个很多,出名的有 郭天祥,和 杜洋。

而且,咱论坛,讨论氛围相当好,欢迎你随时有学习过程中的问题,随时发帖,这里会有很多大牛热心为你解答!

6 汇编和C语言的问题

好像很多人都觉汇编很难学,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个人而言倒不觉得,虽然记是挺难记,可是,我觉得它们很实际,可以清楚的知道,51内部到底都干了什么。 可能这个需要一定的电路基础,特别是 数字电路的基础吧。

至于C语言,虽然我事先自己学过一下,但一直没用习惯,而且在一些定时场合,要用C51精确定时,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C语言将是以后的主流,现在很多单片机已经放弃汇编语言了,直接用C,这样移植性好,也容易学,容易上手。

不过我觉得,不管C还是汇编,都各有好处,好比天有日月,不可取代。只要努力,没什么拿不下来的!初学时用哪一种,还要针对自己的基础背景和需求选择,问题不大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讲得好,功到自然成。新加坡的李光耀72岁还和青年人挑战学电脑呢。只要肯下功夫,没有攻不破的火焰山。

网友:
如果工作中确实能用得到的话,学也不晚啊,学以致用嘛

网友:
本人四十整岁,也才开始学,30岁年轻着呢,一起努力吧,朋友

网友:
做任何事贵在坚持

网友:
不要太多, 认认真真看一本书,吃透了就行了!

网友:
本人四十整岁,也才开始学,30岁年轻着呢,一起努力吧,

网友:
楼上真的假的,感觉现在学新东西有点吃力了
不过还是在认真学,C语言我看了4.5边了,呵呵

网友:
退了吧,人家都25级了,你才1级,一身神装都打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这样说,人总是靠自己来改变的

网友:
36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25,学软件的!这段时间也在学51单片机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