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笔记2

楼主:
在1中的blinky小灯闪烁是通过for循环实现的,这里我们用定时器来实现小灯;
LM3S8962集成了一个通用定时器模块,这个模块中包含4个定时器(GPTM),每个GPTM模块包含两个16为定时器(TimerA和TimerB),我们可以将一个GPTM模块配置成一个32位定时器或者两个16位定时器。

通用定时器有四种工作模式:32位定时器模式,16位定时器模式,16位输入捕获模式,16位PWM模式,在这里我们研究16位定时器模式。
定时器模式下用到的寄存器有:
配置寄存器(CFG):用来指定定时器工作在32位模式还是16位模式
TIMERA预分频寄存器(TAPR):对定时器的时钟进行预分频
TIMERA模式寄存器(TAMR):用来设置定时器是单次触发还是周期定时
TIMERA间隔装载寄存器(TAIL):定时器减计数到0后将装载该寄存器中数据
控制寄存器(CTL):用来使能定时器
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RIS):就是屏蔽前的中断状态,用来捕获定时器溢出事件
中断清除寄存器(ICR):将中断状态清零

设置和使用定时器的流程如下(以定时器0为例):
1)写系统运行时钟控制寄存器RCGC1,让系统对定时器0提供时钟。
2)写配置定时器(CFG),定义定时器的工作模式是32位还是16位
3)写TIMERA(或TIMERB)模式寄存器,设置单次触发或周期计数
4)写TIMERA(或TIMREB)预分频寄存器,设置TIMER的预分频值,注意只有在16位计数模式下预分频才有效。
5)写间隔装载寄存器设定装载值
6)通过控制寄存器使能TIMERA或TIMERB
7)查询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来捕获溢出事件

上代码:
#include "inc/lm3s8962.h"

int main()
{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F;    //给GPIOF提供时钟
    SYSCTL_RCGC1_R = SYSCTL_RCGC1_TIMER0;    //给TIMER0提供时钟
    GPIO_PORTF_DIR_R = 0x01;
    GPIO_PORTF_DEN_R = 0x01;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16位计数器模式
    TIMER0_CFG_R = TIMER_CFG_16_BIT;  //0X04,设置计数器工作在16位模式
    TIMER0_TAPR_R = 0x00000080;        //TIMERA预分频为0x80
    TIMER0_TAMR_R = TIMER_TAMR_TAMR_PERIOD;    //0X02,设置TIMERA为周期计数模式
    TIMER0_TAILR_R = 0X0000FFFF;        //TIMERA装载值为0xffff;
    TIMER0_CTL_R = TIMER_CTL_TAEN;        //使能TIMERA
/*
//32位模式
    TIMER0_CFG_R = TIMER_CFG_32_BIT_TIMER;  //设置计数器工作在32位模式
    //TIMER0_TAPR_R = 0x0000007f;        //注意,这里预分频不起作用
    TIMER0_TAMR_R = TIMER_TAMR_TAMR_PERIOD;     //周期计数
    TIMER0_TAILR_R = 0X00FFFFFF;        //装载值
    TIMER0_CTL_R = TIMER_CTL_TAEN;        //使能TIMER
*/
    while(1)
    {
        while(!(TIMER0_RIS_R&TIMER_RIS_TATORIS));//等待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的溢出位置1
        TIMER0_ICR_R |= TIMER_ICR_TATOCINT;    //清零溢出标志
        GPIO_PORTF_DATA_R = 0x00;        //小灯灭
        while(!(TIMER0_RIS_R&TIMER_RIS_TATORIS));//等待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的溢出位置1
        TIMER0_ICR_R |= TIMER_ICR_TATOCINT;    //清零溢出标志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小灯亮
    }
}

先写这么多,前两个例程都是只用lm3s8962.h里的宏对寄存器直接进行赋值操作,在单片机编程中这样写程序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在ARM开发中这样直接操作寄存器工作量就会很大,代码可读性不强,不易维护。TI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驱动库,用驱动库提供的API写程序可以大大减少编程的工作量,提高代码可读性,下一篇我就来用API来写写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主,救人一命啊

网友:
定时器还是得好好研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