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助运放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
左边是电压跟随器  右边这个作何解 跟随?反相?或是错误的电路

网友:
本人也是小虾米,仿真看看。

multisim10仿真

网友:
这什么意思啊   反相吗

网友:
你先搞懂为什么左边这个电路是跟随器接法,原理搞懂后,右边的电路也自然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虚短虚断  那就是同相啊   是吗

网友:
左边的负反馈,右边正反馈能量会加大到系统极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