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0.5PF以下小电容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有的,我用过0.1的0.3的

网友:
容量小了之后,还准吗,比如上锡焊接之后会不会0.3就变成0.6了
我担心小电容容量变化明显,影响电路性能

网友:
旁路电容都是那么小的。 积体陶瓷的都是那么小的, 一般烫不死的

网友:
电容两端上了焊锡容易变化明显吗

网友:
不会太明显
你想想Y1电容一般才4.7nf或者2.2nf
而且还是直插封装的

如果变化有那么明显的话,想必行业里也不敢整成直插的

网友:
当然不会。除非电容放久了漏电

网友:
刚忙,小电容手焊后误差会很大,贴片机也会有,不过没那么大,你用要0.5的用0.3的

网友:
这个是0.4PF电容的效果

 如果换成0.6pf,我的电路就差不多废了

 这是0.6pf的效果,频率便移了几百MHZ

网友:
那就要选c0g的电容了

不能用普通材料的电容

网友:
我做的雷达板基本频率都要求很精确,目前国产的牌子还见有能达到我的标准的

网友:
用微带线产品一致性较好,就是太占位置了,PCB上没有空间
从没有用过容量这么小的电容,估计这批板得交学费了,呵呵

网友:
那也没办法啊,我之前开发的那个板子,找了好多供应商,我发给他们的参数他们都说产品没问题,等我一焊板子上测得时候,差距就出来了,后来去国外买的,现在才稳定。不过成本高了很多

网友:
专用balun很贵,微带线占位置,我只能用电容电感来搭,这个参数太小,手指一碰都要漂老远

网友:
呵呵,你用电感搭,那不会偏移很多吗?

我现在用的FET,脚差一点就会很大变化

网友:
电感是16nH,感量大漂起来不明显 电感16nh,电容只有0.4PF 作差分匹配,底下是IC的输出,上面是一个通用的balun,IC和balun之间差分阻抗得作匹配 我正在调的电路,

电感16nh,电容只有0.4PF

作差分匹配,底下是IC的输出,上面是一个通用的balun,IC和balun之间差分阻抗得作匹配

网友:
支持EEworld,你们所做的努力,我们网友都记在心里。Merry Christma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少用这种电路

网友:
在462.5625MHz的混频器中用过

网友:
微容量电容器的应用场合对分布参数的控制非常讲究,PCB的分布电容往往会在这一量级甚至更大,设计时要务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