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hz电路中的电容都是pf数量级,电感都在nH数量级,是吗

楼主:
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电感一般不超过20nh,电容没有概念

网友:
我不明白的是,那怎么还分布参数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元件数值是在pcb设计好了以后才确定的,是吧

网友:
是啊,有时候走线的电感占了大部分,焊接上去的器件只是作为微调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电容容易谐振吧,参数选择不好, 达到最低谐振频率,ESR不好,电容就成电感了,,,,也漂,这样理解的。

网友:
明白,那分布参数靠什么计算

网友:
用软件仿真的

网友:
嗯,看来这种板子一般软件是设计不了的

网友:
软件计算,大概是用有限元积分之类的技术
电容最头疼,PCB上不容易作出电容的效果,小电容同一个容量不同厂家,分布参数差别很大

就是同一厂家不同系列,谐振频率也都不一样

网友:
我们都是跟电容厂商要电容的频率响应曲线,不是静态电容量, 但最后也没有结果。

到最后, 还是要在设计上加冗余度。

网友:
在RF信号回路确实是这样,但去耦、滤波电容则要选择大小容量并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