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能驱动额定电流为1.5A的57步进电机吗?

楼主:
芯片L298最大电压为50V,电流2A,峰值为4A。如图,A\B\C\D端用51单片机输入信号端,A1\B1\C1\D1为输出端,也就是接步进电机的,用这个驱动器驱动只有零点几安的小四相步进电机没有问题,我想驱动一下大点的电机,比如57步进电机,3A的可能不行,不知道1.5A的57步进电机能不能驱动得起来,如果不能驱动,有没有什么改进方法可以使其能够驱动,希望试过的朋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
圣诞快乐!

网友:
电动机是一个机电设备,不能像电子元器件那样看待,因为它还有机械方面的特性,实验、调试、甚至开发,都要多考虑可能发生的情况。

网友:
一块是可以驱动1.5A的,另外L298是可以并联,不过要调整好死角和同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