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这个机台的EMI 解出来。 坚决不采用加一堆EMI Core,根本无法组装

楼主:
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导电布,铝箔,金钟罩 全试了, 还不行。 就剩电路板了,,,,,,

网友:
不加磁珠得在lay PCB时控制好布局走线,板子出来了,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加磁环

网友:
加磁环都在抱怨,安装空间有限,,,,机构在叫,产线组装人员也在叫

网友:
有铁盒子的话,在几个出入口堵死

网友:
堵了,贴铜箔, 接地, under6dB 还是过不了。

问题就在电路板上了。 扫描仪

网友:
检查时钟线,过冲情况;电缆和PCB有没有大的环路
特别是并行总线,很小电流就可以超标

网友:
EMI测的是这些了1,空间辐射(radiation) 3M/10M   2.传导(conduction)                            3.电源功率辐射(power clamp)                            4.灯具辐射                                                                   5.谐波/电压变动(H/F)                                              6.天线端(ANT)

网友:
优化一下电路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