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的

楼主:
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Rn>, +/-<Rm>]
[<Rn>, +/-<Rm>]!
[<Rn>], +/-<Rm>
三种寻址方式有什么区别,看介绍都差不多

网友: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 根据core的种类,可以到这里面找到权威教材

其实学arm一开始最好不要纠结于汇编指令,尽量摆脱51的思路。先装个虚拟机,大致上熟悉一下命令行模式下的操作系统的操作,然后再了解一下u-boot的作用,先有个感性的了解,最后再去看具体的指令。如果要用os,汇编是用在boot代码中的

汇编在移植os的时候是有用的,但是用法主要就那么一下,并且用得也不是很深。嵌入式系统的意义就是要摆脱处理器的概念,使用统一的函数接口,提高开发效率。

所以当你把os移植完了以后,其他的开发过程,无论你的处理器是arm,还是mips,或者power pc,都是一样的

嵌入式的开发流程就是,用u-boot提供一个bios,让cpu初始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交给os(windows或者linux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