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扩AD

楼主:
unsigned int * AD_CONVST   = (unsigned int *) 0x2e00;     //
unsigned int * AD_CHIPSEL0 = (unsigned int *) 0x2a00;
unsigned int * AD_CHIPSEL1 = (unsigned int *) 0x2b00;
合众达的AD里的.h文件,我理解的是给指针指向后面地址,
但是手册上说的这块内存是保留的,而且这个地址不能赋值
:例如*0x2e00=10寄存器读出的值不对啊,有谁遇到这个
问题没?大家讨论下

网友:
你看一下手册里面,内存有分区表的,是不能够随便使用和赋值的。

网友:
看不太明白问题,是哪款DSP?

外扩的AD,就得看它把AD扩到什么接口了。地址怎么访问到。

仔细看手册,能搞定所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下手册说是这段地址是保留的啊,通过view  memory看到的里面的值是0xFF10不知道怎么原因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