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EK_LM3S8962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是多少

楼主:
以例程中blink为例,程序并没有设置时钟的步骤,那么系统默认的时钟是多少呢

我测试过,不是8M,哪位大侠知道是多少M

===================================

网友:
unsigned long  SysCtlClockGet(void),你读一下看看,是不是12M,我也忘记了

网友:
是。。。STELLARIS的8962在默认的情况下是使用IOSC的,是内部的12MHZ的振荡器工作。

网友:
我刚才读了下好像是12M

网友:
回答

这位兄弟,该芯片内部有个12MHz的内部时钟,如果你不配置外部,一般默认为内部.
具体内容在LM3S8962 datasheet 78 page

网友:
没错,12M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醒

具体内容在LM3S8962 datasheet 75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