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学习(一) -- 使用API实现blinky

楼主:
从TI申请的板子在手上都很久了,也没有好好的玩过

最近看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学习,也来凑个热闹吧

我是个懒人,我不喜欢去操作寄存器,所以我倾向于使用API,从最简单的IO操作开始吧

我改造了一下自带的blinky代码

定义#define LED GPIO_PIN_0

一,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inc/lm3s8962.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为什么需要加这些,怎么知道需要加哪些头文件,这也是一开始困惑我的,我的原则是一边编译一边添加必要的头文件,不行就Google,哈哈

二,使能外设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三 配置IO方向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DIR_MODE_OUT);

四 设置IO驱动强度和类型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

五 对IO写值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LED,1);

或者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LED,1);

改造完毕,主要学习了IO的输出操作

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m3s8962.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define LED GPIO_PIN_0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LED,1);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LED,0);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

网友:
少了一段系统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分配时钟

网友:
回复 楼主:

驱动一个LED,设置GPIO_STRENGTH_8MA,是不是2MA就够了吧?

网友:
系统时钟可以用默认的12M
可以不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