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学习(三) -- Timer中断

楼主:
本次学习的目的是如何使用Timer,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改变LED状态

定时器操作涉及到的相关函数:

l  TimerConfigure 配置定时器;

l  TimerDisable 禁止定时器;

l  TimerEnable 使能定时器;

l  TimerIntClear 清除定时器中断源;

l  TimerIntEnable 使能指定的定时器中断源;

l  TimerIntStatus 获取当前的中断状态;

l  TimerLoadSet 设置定时器装载值。

1.同样首先我们需要在startup_rvmdk.S中定义中断服务子程序,这里使用timer0,注意修改的位置

EXTERN  Timer0IntHandler

DCD     Timer0In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A

2.使能TIMER0功能,同时配置LED,这和前面的是一样的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STRENGTH_4MA, GPIO_PIN_TYPE_STD);

3. 配置Timer0为周期性触发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4.配置定时器装载值,为1S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5. 使能Timer0的相关中断

IntEnable(INT_TIMER0A);//使能Timer0外设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设置Timer0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使能Timer0

实验的效果的是每隔1S钟,LED状态变化一次

实验代码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define LED GPIO_PIN_0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LED, LED^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LED));

}

Int  mai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LED,GPIO_STRENGTH_4MA, GPIO_PIN_TYPE_STD);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IntEnable(INT_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while(1)

    {

    }

}

===================================

网友:
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