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
头文件myhead.h 中定义了全局变量:

union unit16{

               struct bit_def{

                                     char b0:1;

                                      ....

                                     char b15:1;

                                    }bit;

                                  unsigned int word ;

                        };

union  unit16 ControlR;

#define    AO1    ControlR.bit.b0

#define   AO2    ControlR.bit.b1

......

在主程序和子程序中都加上

#include myhead.h

编译时提示ControlR重复定义, 而编译器自带的一个头文件sfr.h也有类似的8位的联合体定义,在所有的程序中#include sfr.h都不会有问题。

请教为什么? 我该如何修改?如果加上条件编译,要怎么写? 如果在.h文件中只做变量声明,在.c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又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
是不是哪个 文件中使用了,你在好好找一下

网友:
daicheng, 我那样定义联合体变量没有错的。 出错提示是因为我在主程序中include myhead.h, 在子程序中又出现#include myhead.h, 这样编译时会出现多次定义同一个变量。 但是这个文件中有我的所有全局变量定义,在主程序和每个子程序中又都必须include,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解理你的问题了
如果你想条件编译那么可以加:
#ifndef __MYHEAD_H
#define __MYHEAD_H
如果在.h文件中只做变量声明,在.c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又该怎么写?
这个在,h中加入extern
在.c中定义

那边的帖子我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