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被偷了,想做个充电器上的防盗器,大侠给个意见

楼主:
我不是专业的电子人员,有个设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现在需要做个防盗器。

要去:1。通过检测充电器输出电流,有电流的话,报警器不工作。一旦没有电流,报警器就要报警。
      2。电源直接用充电器48V的直流电。

需要买些什么元件。烦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我现在就想把小偷抓住。

麻烦了。

我家的情况有些特别。我家住在4楼,是个老式的新村。车库里没有充电的。我的电动车就是在充电时被偷掉的。(我是充电器在家里,用个连接线放到楼下去充电的。)

我的设想是:充电器在我家,再加个报警器(也在我家),再加连接线到1楼电动车上。
           我查了下充电器的工作原理,现在一般用的3段式的充电器,只要工作就有电流输出的。
            报警器是检测充电器输出电流,只要有电流(报警器不工作),一旦没有电流了(报警器报警)
  小偷偷车的话,肯定先剪连接线,再搞锁。我楼上的报警器在减连接线的同时就报警了。我拿个大棒立马冲下去。。。。。。。。。。

  哪位老大帮帮我,跪谢。
我想小偷应该是先拔线吧,因为车上有报警器的,小偷肯定是先破坏整车电源,使车上报警器不工作,再破坏锁。而小偷一旦破坏整车电源我楼上的报警器就响了,那我就冲下去了。。。。。。

网友:
同情中,现在的贼太嚣张了:L

网友:
电动车充电具体过程不清楚,不过充电无非就是能量输送,当能量输送达到后断开,因此仅仅是判断电流是不行的,估计当电池充满后电流会变成脉序或者涓流,不过你既然是给他充电,自然就有线,那么事实上可以判断一根线的电容,也就是震荡回波,在一根线上接一个电容,放在电动车里面藏好,那么他拔下线的时候回波就变了,就算他用一个假电容替代,也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另外其实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就是LIN载波,充电的时候两根线路一根是共地,一根做电源加信号,用个单片机控制载波信号通讯,还能加密码。都是可行方案的啊。

网友:
“我现在就想把小偷抓住”想法很好,可是防盗器不是用来抓贼的!你这种情况要防盗还是机械装置可靠!!!

网友:
按个摄像头最简单了,哈哈

网友:
熟话说得好,就怕贼惦记

你装什么也没有用地,报警之时就是你丢电池的时候, 建议多链锁,再有现在有好车是带防盗器地,你何不参考下,总之,做好防范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我同学,也有一台

电动车,去近程出差一天,回来时电池不见了.我想问楼主,你拿棒子有什么用啊????;P

网友:
我认为也是安个摄像头,加硬盘录像机.还可以取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太复杂了吧,他的设计情况,只要加个PWM波的源,设定1Khz,使用一个分压,然后通过源端检测,一旦连接中断,直接进行报警就可以了。在电池的某个位置焊接个电阻即可,现在的电动车的管理系统比较糟糕,导致铅酸电池的寿命比较低。
唉,如果加个稍微复杂些的BMS控制,这都不是问题,本身就可以做配置设计了。以后等锂电池规模大了,也就不用担心被盗窃了。

网友:
不光是设计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实用性,也有保险还有结实,等等,都要考虑的

网友:
呵呵

建议弄个短信报警,当晚上车子被动时,有短信通知,或者直接打电话的形式,打你的手机!

网友:
如果充电完毕,还是没有电流,这样就可能误报警。

为了实现你的目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你可以直接搞给蜂鸣器供电让其工作,平时用两根线各自的两个端子接在蜂鸣器的两端,另外两个端子接到电动车上的金属体,这时蜂鸣器由于两端短路不会鸣叫,一旦有人拿你的车扯断线,蜂鸣器就断了,就叫唤了,你就可以拿着大棒下去了。注意安全,如果对方有刀具就算了。

网友:
哎,是个主意。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说助动车主通过安装在助动车上的GPS信号找到了失窃的助动车,牛啊

网友:
娘的,电死他好了!!!!!

网友: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
最安全的是将电瓶 拎回家充电  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

网友:
我的设想是:充电器在我家,再加个报警器(也在我家),再加连接线到1楼电动车上。
           我查了下充电器的工作原理,现在一般用的3段式的充电器,只要工作就有电流输出的。
            报警器是检测充电器输出电流,只要有电流(报警器不工作),一旦没有电流了(报警器报警)
  小偷偷车的话,肯定先剪连接线,再搞锁。我楼上的报警器在减连接线的同时就报警了。我拿个大棒立马冲下去。。。。。。。。。。

楼主真幽默

网友:
建议制作报警器同时,给电动车车体瞬间释放高压电,这样拿着大棒冲出去的时候小偷可能还躺在地上,一定失去反抗能力了。

另外注意别把自己电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