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LM3S9B96的第33脚一定要12。4K电阻吗?

                     第73脚一定要9。1电阻吗?

网友:
是的,手册有说明

网友:
换成12K,9K的如何?

网友:
建议还是根据数据手册来。。
   这样有保障一点。。。。。。。

网友:
不按手册上来,有时也可

有一次,我朋友接晶振下边的两个电容,100P一个,我问他为什么接100P,他说你告诉的的,我告诉他30P,唉,但运行正常,现在还那么用地,我也懒着再说,我想听错别人的话是一种能力问题,你说呢;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可以,我就是这样接的,有的电阻不好买完全可以选阻值接近的替换了用

网友:
9000系列的到C3的片子都是有一堆BUG的,到明年C5时,可能才能量产化。前面版本都是S级的,代理和我们说目前先不建议用,等C5的9000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