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路板上可变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0-12-24):
如何测量电路板上可变电阻的阻值?
电路板基本元件有运放,电阻(固定阻值和可变电阻),电容(普通电容和电解电容)。请问有没有办法在不损坏电路板的情况下,测量出各个可变电阻1,2脚和2,3脚之间的阻值呢?不想把电阻焊下来,只取下芯片,好像也不准。因为有的电阻是并联了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这个菜鸟指点一下啊?!多谢!~~~
电阻
电路板
如何

网友A:
方法有一个,你先做一-三个良品的测试板,把各点的数据记录下来,以后你就取下芯片测试出各个点的数据进行比较,你电容的测试点可能误差大一点,电阻,
电感
的误差其本上很小,我记得以前在SMT房时ICT测试就是用这个原理。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你说的“做一-三个良品的测试板,把各点的数据记录下来”,我不是很明白。应该怎么操作呢?比如,。。。?

网友B:
并联的话,如果知道其他并联电阻就测量并联后的电阻再计算

楼主:
有的是并联一个电阻,有的是和电阻电容一起并联,有的是和可调电阻并联。。。所以计算起来。。。我心里没底,我没把握可以计算出来,估计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可调电阻焊下来,测了电阻再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