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如何将两个模块中的inout互联????

楼主:
VHDL中如何将两个模块中的inout互联?

网友:
FPGA内部不可以有inout吧

网友:
直接连起来, 不知道有何问题!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推荐INOUT定义在顶层模块中。

网友:
估计内部信号逻辑没有高阻态, 只有输入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inout 互联没有问题滴 。。。

具体可以登录 altera 的官网 找到其典型例子 里面有一个如何用vhdl语言描述双向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