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90与GE 90-30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
请教LM90的软件DOS版,怎么都和PLC通讯不上,提升NO COMMUNICATION.

不知怎么回事,请教高人。串口是COM1.不知道还要不要其他的设置。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不用设置串口参数也能通上。

还有,电缆要用专用的电缆,接到电源的口上,不是接到CPU上。按ALT+M切换三种方式。

要确保你的串口好用,USB转的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