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一切都是文件”?分别从应用层和驱动层角度回答。

楼主:
各位大虾帮忙,如何理解“一切都是文件”?分别从应用层和驱动层角度回答。

网友:
其实就是映射的概念,一切数据设备都映射到一个文件上
unix的思想

网友:
不好解释啊。。看看内核那块文件系统的部分。

网友:
LZ写过LINUX的驱动没有?
如果LZ写过简单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这个问题你自己就可以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