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40,RSENSE和电流设置的问题

楼主:
在我排除了之前的短路故障后,我发现一通电就自个关断了。
后来,检测电阻烧了,很明显的,发红发热。我心想检测电阻短路了,我就换了一个1欧的,心想它大了,电流只会更小,应该更安全把,结果,1/4W的直接挂了。我又用两个20W的5欧电阻并联,结果,NMOS管居然热的很,把我手烫得不行,我用温度计测,居然超过了170度,

我忽然想,这个RSENSE只是检测,会不会其实电流只在VSET那个位置设置了,电阻越大,检测的得到的电压更大,反而死的越快?
但是我回头看PDF,发现,设置电流的,始终是通过RSENSE。那所谓的两个方法,其实是一回事。

那个150毫伏就是通过2V除以13.3出来的。

之前我还说不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PMOS通电没多久就自动关断了。现在从NMOS的情况来看,应该主要是RSENSE的问题,可能是之前几经折腾,它已经损坏了。

可是我很不懂的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换更大的电阻还是不行呢?

而且,似乎我换的电阻越大,似乎问题就越严重,比如最后一次,等于接上了2.5欧的,结果那NMOS居然烧到了170度,还是外壳,里头天晓得多少度,我想,它这回是真的英勇牺牲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咱考完研再继续研究?

网友:
有图么 一块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诶,不会画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姐,谢谢关心。不过我会拿捏好分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