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电气规则检查的错误报告

楼主:
Multisim  -  2010-12-27 09:04:58

ERC [AGV_2_1]  <2010-12-27 09:05:06>
   错误: 正在连接 'Power 到 Bidirectional';   [VCC 引脚 VCC, AGV_2_1]  to  [Q2 引脚 C,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Power 到 Bidirectional';   [VCC 引脚 VCC, AGV_2_1]  to  [Q3 引脚 C,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Power 到 Bidirectional';   [U2 引脚 8, AGV_2_1]  to  [Q2 引脚 C,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Power 到 Bidirectional';   [U2 引脚 8, AGV_2_1]  to  [Q3 引脚 C,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Bidirectional 到 Power';   [Q2 引脚 C, AGV_2_1]  to  [U1 引脚 8,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Bidirectional 到 Power';   [Q2 引脚 C, AGV_2_1]  to  [VCC 引脚 VCC,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Bidirectional 到 Power';   [Q3 引脚 C, AGV_2_1]  to  [U1 引脚 8, AGV_2_1]
   错误: 正在连接 'Bidirectional 到 Power';   [Q3 引脚 C, AGV_2_1]  to  [VCC 引脚 VCC, AGV_2_1]
ERC [AGV_2_1] pleted;  8 error(s), 0 warning(s);  Time: 0:00.05

谁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吗?

供电?VCC用的+12V。

网友:
就是芯片12V供电脚和三极管的集电极,会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等待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