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开发板ARM9EJ内核 完美替代S3C2440

楼主:
一、S3C2416简介

    S3C2416是低功耗、高性能、低成本的SAMSUNG ARM9(ARM926EJ)处理器,最具性价比优势的芯片,S3C2440最完美的替代者
    UT-S3C2416开发板是一款以S3C2416处理器为核心的高性价比开发板,该开发板实现了S3C2416的所有功能特性,专门专为消费类电子、工业控制、车载导航、行业PDA等电子产品的开发而设计,主要供广大企业用户进行产品前期软硬件性能评估验证、设计参考用。
功能特性
 ·ARM926EJ内核,400M CPU主频稳定工作
 ·64M DDR2 SDRAM
 ·2G MLC Nand Flash
 ·标准20针JTAG接口
 ·支持2D图形加速
 ·支持SD/MMC/SDIO接口存储卡
 ·支持USB2.0 Device接口下载,快速升级系统
 ·支持USB Host 1.1
 ·支持音频输入、输出
 ·支持Nandflash、SD卡启动
 ·支持4路高速串口
 ·支持VGA输出
 ·支持4.3寸、7寸、10.2寸、10.4寸、TTL/LVDS多款液晶模块
 ·支持Hive注册表保存
 ·支持SD卡+USB2.0升级系统
 ·支持WIFI、蓝牙、3G、GPS等外置模块

网友:
二、S3C2416与S3C2440的对比

三星最新推出的2416芯片相比2440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1.         性能2416 主频400MHz2440持平,但是2416ARM926JES内核,是ARM920T的增强版本,运行速度方面比2440要快得多。

2.         显示方面2416支持2D图形加速,最高分辨率可以支持1024x76824位真彩。同时2416BitBlt 功能和2层像素显示功能,在像素显示和抓取方面相比独立的2D图形加速显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2440没有2D图形加速,最高只能支持800x480(不闪烁),因此在显示方面,2440缺陷太多,必须通过外部的2D图形加速来进行支持,比如SM502

3.         内存方面2416支持mDDRLPDDRDDR2等多种内存,最高128MB,而2440只能支持SDR SDRAM,因此在数据处理方面,2416相比2440要有优势的多。

4.         更多

更多

网友:
串口方面2416支持4个高速异步串行口,其中一个可以配置为IrDA红外线口,而2440只能支持3路异步串行口。

8.         USB接口方面:2416支持USB 2.0高速接口,最高速度480Mbps,而2440只能支持12Mbps全速,尤其是USB HostSlave之间必须通过硬件跳线设置和软件设置才能完成转换,而2416支持OTG方式,根据外部的设备来进行自动调节HostSlave。由于USB 2.0协议,因此2416USB可以通过外部的USB HUB进行扩展。

9.         价格方面:2416目前的零售价格是38 RMB5.5 USD),而244042RMB (6 .5 USD),因此2416在价格上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10.     整体外部BOM成本方面:2416由于支持DDR2 SDRAMMLC Nandflash,因此外部BOM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同样的接口比较2440,基本可以缩小30%BOM成本。

网友:
没有实际用过2440做项目,但是通过LZ的比较,如果以后做项目,在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会考虑下2416 但是不知道2416的资料多不多。

网友:
不错,太全面了,感觉很好,嗯!

网友:
友坚科技致力于成为系统集成商和软件开发商的最佳合作伙伴!

网友:
4.         Nand Flash方面2416支持MLC大容量、大页面的Nandflash,最高4096字节/页面。因此原则上可以挂载目前最高容量的Nandflash,不受容量的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512字节的Nandflash。而且不支持MLC,因此容量受到极大限制。

5.         SD/MMC方面2416支持2路高速SDMMC卡,协议是4.0协议,因此兼容目前市场大多数高速的SD卡和MMC卡。容量不受限制。而2440只能支持2.0协议的SD/MMC卡,因此无法兼容目前市场高速SD卡,对于大容量的SD卡无能为力。

6.         启动方面2416支持IROM启动、NandflashSROM启动。尤其是IROM启动,使得从外设SD/MMC启动非常方便。程序、内核、Bootloader都可以直接放置SD卡上,而无需烧录到Nandflash上面。大大加快了驱动和程序的开发速度。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2416开发板什么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方案,还是希望楼主标清楚价格,这样方便选择

网友:
友坚科技 专注于三星ARM平台 完美品质 精彩演绎
Q784972402  0755-86038900-802

网友:
三星的芯片没有使用过,主要是三星的芯片升级太快了,刚成熟些就停产。用着总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