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40的充电电流变小了

楼主:
昨晚,发完贴,看了一会书后,我又拿起板子看,结果发现,有一些很小的线短路了,额滴神,还是很要命的短路。

这个是因为之前板子割了太多的线,最后补线的时候,线太小了,不小心碰上了而没有察觉。

我立马修复好,然后试图上电,发现正常了很多。

PMOS导通了。就是热了点,不过用温度计看了看,最多没超过60多度。芯片也差不多,50度左右,心想还不是太严重。

早上醒来继续整,买了个2W的0.33欧电阻,但是却意外发现充电电流很小。

首先是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小的很,只有30多毫伏,而且还越来越小,现在大概只有16毫伏了。

我一直想不懂为什么。

但是刚才打饭的时候,我忽然想,虽说这电压值是很小。

可是,充电的速度,额,我并不觉得很慢。

比如说,之前一直没充成的时候,一直是10.6V左右,昨晚折腾好后,我又边看电视剧边充,大概半个小时,到了11V,然后刚才我下去打饭,回来后,我发现,至少把,我10点半以后回来折腾好电路,到现在,,,它已经冲到11.2V左右了。

但我不知道这个速度正常不正常。

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测的16毫伏,到底可信不可信我不知道。

听老师说,用万用表测小电压不太靠谱。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不通,求指教

网友:
额,补充一点,想了很久,还是觉得说说好

我测过电流,不过我测的时候是把10脚和电阻断开,来测之间的电流,只有100毫安左右,这倒是很符合当时的状况,当时,检测电路两端的电压大概是31毫伏左右。
可是后来我想,不对啊,我断的位置,测的应该是从CS+端或者CS-端到检测电阻的电流,关充电电流什么事?
所以犹豫了一下,没发,但想想这个数值也太符合了点,所以还是发出来,看能显示出些什么信息
哦,现在的状况是14毫伏左右,感觉上,芯片比之前热一点,而PMOS管居然不怎么热,不过我测过电压,它是导通的无误。
导通后,D S压降为7V,我想这不是没原因的,只是因为电池电压大概在11V左右而已。

网友:
下午去上课,我放着它充。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好家伙,居然还是11.4V,没戏,这事没完~~

网友:
俺想了想,如果说,如果说,貌似我曾经见到过正常的166毫伏,后来到了122毫伏,那是昨天晚上。。。
我想,如果,如果芯片没坏,,这个芯片换上后,没冒过烟,没烫死我的手过,我,我选择相信他没坏,那么,那么,我想,剩下就是那个电感了.......
(因为我也只剩这一块芯片了,,而且很多地方看起来他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回复自己:
吃完饭我就换了,依然没戏~~~
黯然神伤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拍照出来 或者将图画出来 让大家帮忙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积极准备中.....

网友:
我现在开始怀疑那个电感......

网友:
电感换了么,结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戏。所以估计不是电感坏了。要么是这种电感不行,要么是别的问题。

网友:
兄弟,跟你说个事儿,你首先要确定,你的这个芯片是怎么一个充电模式,恒流还是恒压。 一般判断充电多少,是按照AH来计算的,安时,这是恒流的时候计算的方式,我看你都是通过测量电压来判断是不是充进去的,据我所知,这种充电电池是有这么个曲线的

这是镍氢电池放电曲线,这个是8ah的,你看看你的电池容量多大,一般要到电池容量的20%和80%才会有明显的电压变化。你要确认一下你的电池电压多大,充电电压最大多大

是不是恒流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电感表测一下就知道啦~ 另外电感这东西买个磁铁自己缠就行,要多大做多大,关键你得知道要多大的电感,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昨天你给我扫盲了,不过,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
今天从实验室回来,老师说,芯片有问题,应该就等同于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