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特点及检测方法

楼主:
LED数码管是设备的简易显示常用电子元器件,下面将介绍它的性能特点,简单检测方法及应用注意事项等内容。

1.性能特点

  led数码管的主要特点如下:

  (1)能在低电压、小电流条件下驱动发光,能与CMOS、ITL电路兼容。

   (2)发光响应时间极短(<0.1μs),高频特性好,单色性好,亮度高。

  (3)体积小,重量轻,抗冲击性能好。

  (4)寿命长,使用寿命在10万小时以上,甚至可达100万小时。成本低。

  因此它被广泛用作数字仪器仪表、数控装置、计算机的数显器件。

2.性能简易检测

  LED数码管外观要求颜色均匀、无局部变色及无气泡等,在业余条件下可用干电池作进一步检查。现以共阴数码管为例介绍检查方法。

  将3伏干电池负极引出线固定接触在LED数码管的公共负极端上,电池正极引出线依次移动接触笔画的正极端。这一根引出线接触到某一笔画的正极端时,那一笔画就应显示出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就可检查出数码管是否有断笔(某笔画不能显示),连笔(某些笔画连在一起),并且可相对比较出不同笔划发光的强弱性能。若检查共阳极数码管,只需将电池正负极引出线对调一下,方法同上。

  LED数码管每笔画工作电流ILED约在5—10mA之间,若电流过大会损坏数码管,因此必须加限流电阻,其阻值可按下式计算:

  R值=(U—ULED)/ILED

  其中U为加在LED两端电压,ULED为LED数码管每笔画压降(约2伏)。

  利用数字万用表的hFE插口能够方便地检查LED数码管的发光情况。选择NPN挡时,C孔带正电,月孔带负电。例如检查LTS547R型共阴极LED数码管时,从E孔插入一根单股细导线,导线引出端接9极(第③脚与第⑧脚在内部连通,可任选一个作为?);再从C孔引出一根导线依次接触各笔段电极,可分别显示所对应的笔段。

3.使用注意事项

  (1)检查时若发光暗淡,说明器件已老化,发光效率太低。如果显示的笔段残缺不全,说明数码管已局部损坏。

  (2)对于型号不明、又无管脚排列图的LED数码管,用数字万用表的h距挡可完成下述测试工作:①判定数码管的结构形式(共阴或共阳);②识别管脚;③检查全亮笔段。预先可假定某个电极为公共极,然后根据笔段发光或不发光加以验证。当笔段电极接反或公共极判断错误时,该笔段就不能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