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详细的钽电容介绍

楼主:
深圳保雅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国巨代理、三星电容代理商,竭诚为您提供国巨电容国巨电阻奇力新电感三星电容服务

钽电容固体钽电容器是1956年由美国贝尔实验室首先研制成功的,它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钽电容器外形多种多样,并制成适于表面贴装的小型和片型元件。适应了目前电子技术自动化和小型化发展的。虽然钽原料稀缺,钽电容器价格较昂贵,但大量采用高比容钽粉(30KuF.g-100KuF.V/g),加上对电容器制造工艺的改进和完善,钽电容器还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钽电容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钽电容器不仅在军事通讯,航天等领域应用,而且钽电容的应用范围还在向工业控制,影视设备、通讯仪表等产品中大量使用。

钽电容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

  钽电容全称是钽电解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烧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谐波性能极好。在钽电解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并较同类型电容器都大,以此保证它的小型化。

缺点

  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钽电容滤波好的原因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钽电容器非常方便地较大的电容量,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

  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五氧化二钽膜。此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单位体积内所具有的电容量特别大。即比容量非常高,因此特别适宜于小型化。在钽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钽电容命名

  各国电容器的型号命名很不统一,国产电容器的命名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名称,电容器为C。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

  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分类。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

电容的标识方法

  (1) 直标法:用字母和数字把型号、规格直接标在外壳上。

  (2) 文字符号法:用数字、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文字符号表示其电容量的单位:P、N、u、m、F等。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标称允许偏差也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小于10pF的电容,其允许偏差用字母代替:B——±0.1pF,C——±0.2pF,D——±0.5pF,F——±1pF。

  (3) 色标法: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单位一般为pF。小型电解电容器的耐压也有用色标法的,位置靠近正极引出线的根部,所表示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耐压 4V 6.3V 10V 16V 25V 32V 40V 50V 63V

  (4) 进口电容器的标识方法:进口电容器一般有6项组成。

  第一项:用字母表示类别:

  第二项:用两位数字表示其外形、结构、封装方式、引线开始及与轴的关系。

  第三项:温度补偿型电容器的温度特性,有用字母的,也有用颜色的,其意义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1 A 金 +100 R 黄 -220

  2 B 灰 +30 S 绿 -330

  3 C 黑 0 T 蓝 -470

  4 G ±30 U 紫 -750

  5 H 棕 -30 ±60 V -1000

  6 J ±120 W -1500

  7 K ±250 X -2200

  8 L 红 -80 ±500 Y -3300

  9 M ±1000 Z -4700

  10 N ±2500 SL +350~-1000

  11 P 橙 -150 YN -800~-5800

  备注:温度系数的单位10e -6/℃;允许偏差是 % 。

  第四项:用数字和字母表示耐压,字母代表有效数值,数字代表被乘数的10的幂。

  第五项:标称容量,用三位数字表示,前两位为有效数值,第三为是10的幂。当有小数时,用R或P表示。普通电容器的单位是pF,电解电容器的单位是uF。

  第六项:允许偏差。用一个字母表示,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相同。

  也有用色标法的,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标志方法相同。

  进口的,以477 A71N13为例,后边六位分别与上述六项对应

  2、A型钽电容跟B型钽电容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封装大小不同

  性能呢:同等容量下,封装越大,耐压值越大

  A和B,其实就是壳号,代表不同的尺寸,性能一样。比如CA45-A和CA45-B都是一样的,只是壳号不一样,有些壳号大的,容量等可以做的大些。3、钽电容封装详述

  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而有

  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

  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

  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 四

  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封装形式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贴片电容的尺寸表示法有两种,一种是英寸为单位来表示,一种是以毫米为单位来表示,贴

  片电容的系列型号有0402、0603、0805、1206、1812、2010、2225、2512,是英寸表示法,

  04 表示长度是0.04 英寸,02 表示宽度0.02 英寸,其他类同

  型号尺寸(mm)

  英制尺寸公制尺寸长度及公差宽度及公差厚度及公差

  0402 1005 1.00±0.05 0.50±0.05 0.50±0.05

  0603 1608 1.60±0.10 0.80±0.10 0.80±0.10

  0805 2012 2.00±0.20 1.25±0.20 0.70±0.20

  1.00±0.20

  1.25±0.20

  1206 3216 3.20±0.30 1.60±0.20 0.70±0.20

  1.00±0.20

  1.25±0.20

  1210 3225 3.20±0.30 2.50±0.30 1.25±0.30

  1.50±0.30

  1808 4520 4.50±0.40 2.00±0.20 ≤2.00

  1812 4532 4.50±0.40 3.20±0.30 ≤2.50

  2225 5763 5.70±0.50 6.30±0.50 ≤2.50

  3035 7690 7.60±0.50 9.00±0.05 ≤3.00

钽电容的极性

  贴片钽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另外一端是负极,引线钽长腿的正极,钽电容不能接反,接反后就不起作用了。

深圳保雅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国巨代理、三星电容代理商,竭诚为您提供国巨电容国巨电阻奇力新电感三星电容服务

网友:

深圳保雅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国巨代理、三星电容代理商,竭诚为您提供国巨电容、国巨电阻、奇力新电感、三星电容服务

钽电容固体钽电容器是1956年由美国贝尔实验室首先研制成功的,它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钽电容器外形多种多样,并制成适于表面贴装的小型和片型元件。适应了目前电子技术自动化和小型化发展的。虽然钽原料稀缺,钽电容器价格较昂贵,但大量采用高比容钽粉(30KuF.g-100KuF.V/g),加上对电容器制造工艺的改进和完善,钽电容器还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钽电容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钽电容器不仅在军事通讯,航天等领域应用,而且钽电容的应用范围还在向工业控制,影视设备、通讯仪表等产品中大量使用。

钽电容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

  钽电容全称是钽电解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烧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谐波性能极好。在钽电解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并较同类型电容器都大,以此保证它的小型化。

缺点

  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钽电容滤波好的原因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钽电容器非常方便地较大的电容量,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

  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五氧化二钽膜。此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单位体积内所具有的电容量特别大。即比容量非常高,因此特别适宜于小型化。在钽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钽电容命名

  各国电容器的型号命名很不统一,国产电容器的命名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名称,电容器为C。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

  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分类。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

电容的标识方法

  (1) 直标法:用字母和数字把型号、规格直接标在外壳上。

  (2) 文字符号法:用数字、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文字符号表示其电容量的单位:P、N、u、m、F等。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标称允许偏差也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小于10pF的电容,其允许偏差用字母代替:B——±0.1pF,C——±0.2pF,D——±0.5pF,F——±1pF。

  (3) 色标法: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单位一般为pF。小型电解电容器的耐压也有用色标法的,位置靠近正极引出线的根部,所表示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耐压 4V 6.3V 10V 16V 25V 32V 40V 50V 63V

  (4) 进口电容器的标识方法:进口电容器一般有6项组成。

  第一项:用字母表示类别:

  第二项:用两位数字表示其外形、结构、封装方式、引线开始及与轴的关系。

  第三项:温度补偿型电容器的温度特性,有用字母的,也有用颜色的,其意义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1 A 金 +100 R 黄 -220

  2 B 灰 +30 S 绿 -330

  3 C 黑 0 T 蓝 -470

  4 G ±30 U 紫 -750

  5 H 棕 -30 ±60 V -1000

  6 J ±120 W -1500

  7 K ±250 X -2200

  8 L 红 -80 ±500 Y -3300

  9 M ±1000 Z -4700

  10 N ±2500 SL +350~-1000

  11 P 橙 -150 YN -800~-5800

  备注:温度系数的单位10e -6/℃;允许偏差是 % 。

  第四项:用数字和字母表示耐压,字母代表有效数值,数字代表被乘数的10的幂。

  第五项:标称容量,用三位数字表示,前两位为有效数值,第三为是10的幂。当有小数时,用R或P表示。普通电容器的单位是pF,电解电容器的单位是uF。

  第六项:允许偏差。用一个字母表示,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相同。

  也有用色标法的,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标志方法相同。

  进口的,以477 A71N13为例,后边六位分别与上述六项对应

  2、A型钽电容跟B型钽电容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封装大小不同

  性能呢:同等容量下,封装越大,耐压值越大

  A和B,其实就是壳号,代表不同的尺寸,性能一样。比如CA45-A和CA45-B都是一样的,只是壳号不一样,有些壳号大的,容量等可以做的大些。3、钽电容封装详述

  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而有

  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

  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

  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 四

  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封装形式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贴片电容的尺寸表示法有两种,一种是英寸为单位来表示,一种是以毫米为单位来表示,贴

  片电容的系列型号有0402、0603、0805、1206、1812、2010、2225、2512,是英寸表示法,

  04 表示长度是0.04 英寸,02 表示宽度0.02 英寸,其他类同

  型号尺寸(mm)

  英制尺寸公制尺寸长度及公差宽度及公差厚度及公差

  0402 1005 1.00±0.05 0.50±0.05 0.50±0.05

  0603 1608 1.60±0.10 0.80±0.10 0.80±0.10

  0805 2012 2.00±0.20 1.25±0.20 0.70±0.20

  1.00±0.20

  1.25±0.20

  1206 3216 3.20±0.30 1.60±0.20 0.70±0.20

  1.00±0.20

  1.25±0.20

  1210 3225 3.20±0.30 2.50±0.30 1.25±0.30

  1.50±0.30

  1808 4520 4.50±0.40 2.00±0.20 ≤2.00

  1812 4532 4.50±0.40 3.20±0.30 ≤2.50

  2225 5763 5.70±0.50 6.30±0.50 ≤2.50

  3035 7690 7.60±0.50 9.00±0.05 ≤3.00

钽电容的极性

  贴片钽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另外一端是负极,引线钽长腿的正极,钽电容不能接反,接反后就不起作用了。

深圳保雅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国巨代理、三星电容代理商,竭诚为您提供国巨电容、国巨电阻、奇力新电感、三星电容服务

网友:
很详细,挺给力!

网友: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