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路中二极管是否能起到隔离的作用

楼主:
电流源和电压源有两个不同的地。请教大家这个电路中二极管是否能起到隔离的作用,当电流源工作的时候电压不会传入电压源的两端

复件

分享本文到: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赶啥的?
1、二极管可以隔离。
2、如果换成一个单刀3掷的开关(可以使用双向电子开关)来控制,可以得到:电流源供电;停止工作;电压源供电,3个类型。不知是否适合你的需要?
3、如果在电源端接入开关同时将图中的SW也用同类开关替换----2刀3掷的开关(可以使用双向电子开关)来控制是否隔离的更好?
4、2刀3掷的开关是为了同步工作,实际使用建议:双向电子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可以隔离吗?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