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l,tcl和Shell的区别

楼主:
perl,tcl,shell这三种语言在应用时有什么区别?各自优点是什么,侧重于哪方面的设计应用,比如界面设计。。。

网友:
Perl是larry wall为解决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编程问题而产生的,它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分析基于文本的数据和生成这些数据的统计和结果;尽管初衷很简单,但是后来发展了很多特点:
1、Perl是一种借鉴了awk、C、sed、shell、C++、Java等语言,是多种语言的胶合剂,能够将许多元素连接在一起,目前是Linux的标准套件;
2、Perl是跨平台的;能够在多个平台上进行移植;
3、丰富多样的模块,可以完成相当复杂的功能;而shell相对而言要简单些;
4、Perl应用范围广,可以和许多程序集成,比如ClearCase trigger等;

shell特点:
1、shell可以方便的在命令行下直接运行、调试;
2、shell可以很方便的进行Linux系统管理,Linux下的很多脚本都是用shell写的;
3、shell局限于linux中,移植性不强;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最近想学TCl

网友:
都可以作为系统脚本
shell通常指的bash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