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不能产生POF文件解决办法

楼主:
QuartusII编译以后不能产生POF文件往往是由于没有选择EPCS器件造成,
下面就如何选择EPCS介绍以下步骤:

1 打开QuartusII

2 打开“Assignments/Device
3 点击“Device anf Pin Option/Configuration

4 选择“Use Configuration device”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的串行EPCS4器件(这是我使用的型号)

5 选择“OK”完成设置。指定EPCS后,重新编译,产生了POF文件。

网友:
补充楼主一点,Quartus 图示如下:

网友:
quartus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quartus不能生成pof文件,首先芯片业选择了,下面版主这个步骤也做了,就是不行。我的版本是8.0,30天试用,电脑系统是win7,同样的程序到别人的机子上xp系统就可以。请教各位前辈和高手。

1 打开QuartusII。
       2 打开“Assignments/Device
    3 点击“Device anf Pin Option/Configuration

4 选择“Use Configuration device”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的串行EPCS4器件(这是我使用的型号)

5 选择“OK”完成设置。指定EPCS后,重新编译,产生了POF文件。

辛苦各位!

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我的设置。

这是我的设置。

网友:
我的还是用不鸟

我的是9。1未破解版本的,就是用不鸟啊

网友:
没破解,当然是用不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置选项灰显怎么办,之前用的好好的,昨天改了modelsim仿真选项不知道改动了哪里就不能生产pof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截图的设置我也设置正确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新建一个工程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建过,不行;我以为是设置问题卸载重装然后新建工程还是不行,configuration选项继续灰显,pof文件就是出不来啊,之前建的工程里面都有这个文件件自动生成啊!真心搞不懂了,都搞了一天了

网友C:
问题终于解决了!还是modelsim惹的祸!它直接把quartus的证书文件路径改为了它自己的了!难怪呢,害的我重装了两次软件,而quartus重装不会改变证书文件内容即不用再破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由于我用的是cpld的epm570芯片,所以默认在configuration灰显,但是还是会自动生成pof文件。

网友:
什么是quartus证书路径设为modesim自己的呀?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由于我用的是cpld的epm570芯片,所以默认在configuration灰显,但是还是会自动生成pof文件。

什么是quartus证书路径设为modesim自己的呀?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终于解决了!还是modelsim惹的祸!它直接把quartus的证书文件路径改为了它自己的了!难怪呢,害的我重 ...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

我可以自己设置生成POF文件   但是下载文件的时候就显示失败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