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

楼主:
用一个24VDC 5A的电源接PLC、触摸屏等都没问题,但是一接到一个神视的光电PM-L4P AE,这个光电就烧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光电需要的电压超了吗?可是怎么查也查不到这个光电的参数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颗什么样的光电器件。如果很多光电器件都有个过压值的或者你是否接反了?你用这个器件没有资料你如何接的?

如何你这是个非通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