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规划ups电源的措施

楼主:
郑州专业ups电源供应商英诚科贸教您怎么合理规划您的ups电源,是它发挥最好的效果。

1. 首次充电有技巧

  新购置UPS电源后,要将UPS插入220V市电电网中,充电至少12小时以上,以确保电池充电充分。否则,蓄电池的实际可供使用的容量将大大低于蓄电池的标称容量。若UPS电源长期不用。应每隔2~3个月开机24小时,让其充电充分,并让UPS电源处于逆变器工作状态下2~3分钟,以保证电池的正常寿命。UPS电源一旦接通市电,即开始对电池组充电,持续按开机键1秒以上进行开机,即开启逆变器。

  2. 合理选择安装位置

  一个好的安装位置非常重要,放置UPS的地方必须具备良好的通风效果,要远离水、可燃性气体和腐蚀剂,环境温度保持在0~40℃之间,若是在低温下拆装使用,可能会有水滴凝结现象。环境温度一旦超过25度,每升高10度,电池的寿命就要缩短一半。目前UPS所用的蓄电池一般都是免维护的密封铅酸电池,设计寿命普遍是5年。

  UPS电源不宜侧放,应保持进风孔与出风孔通畅;负载与UPS电源连接时,须先关闭负载、再接线,然后逐个打开负载,严禁将电动、复印机等感性负载接入UPS,以免造成伤害。将UPS接到专用的带有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插座上时,所用电源插座应接保护地端;无论输入电源线是否插入市电插座,UPS输出都可能带电。要使UPS无输出,须先关掉开关,再取消市电供应。

  3. UPS不可长期闲置

  蓄电池的过度放电和蓄电池长期开路闲置不用可使蓄电池的内阻增大,可充、放电性能变坏。对于长期闲置不用的UPS电源,在重新开机使用前,让 UPS电源利用机内的充电回路充电12小时以后再接负荷,对于后备式UPS电源,最好每隔一个月让UPS电源处于逆变器状态工作2~3分钟,来激活蓄电池。 此外,还需要严格控制蓄电池的充电电流不得超过蓄电池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因为过大的充电电流会导致蓄电池的使用寿命缩短。

  4. 使用UPS时的开机和关机顺序

  正确的开机关机顺序应该是先打开UPS给它供电,然后再打开各个负载,这样可以避免启动时瞬间的电流冲击给UPS造成的损害,在关机时的顺序正好相反应该先关闭各个负载最后关闭UPS。在市电中断由UPS供电时,应该尽快保存好自己的数据和资料然后关闭电脑,否则使用UPS电源进行工作可能会使 UPS过量放电,从而缩短UPS的使用寿命。

  5. 避免过载使用UPS

  在使用UPS的时候还要计算负载的大小,要避免负载的过大或者过小,过大的负载会使UPS长期工作在超负荷状态从而缩短UPS的使用寿命;如果负载过小,UPS的工作电路长期工作在不正常状态,这对于UPS也是有一定危害的。合理的负载应该控制在50%到80%之间。实践证明,UPS输出负载控制在60%左右为最佳,可靠性最好。在UPS出现过载或逆变器故障时会转到旁路模式运行,此时UPS不具备后备功能,负载所用的电源是通过电力系统直接供应的。

  6. 交流稳压器的使用

  使用UPS 电源后,不必再加交流稳压器。若一定要加,应加在UPS 的前级,即市电先经交流稳压器,再经UPS,然后到负载。

  7. 蓄电池均衡充电有技巧

  目前许多UPS电源中使用的阀控式铅酸蓄电池(VRLA)从一开始便被称为免维护电池,这样就给用户一种误解,似乎这种电池既耐用又完全不需要维护。在这种误导之下,许多用户从装上电池后就基本没有进行过维护和管理。UPS电源中的蓄电池遇到下列情况时,应对蓄电池进行均衡充电:过量放电致使端电压低于蓄电池规定的标定电压时。对12V的小型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其放电标定电压为10.5V;对24V的蓄电池组,其放电终了电压为21V;对96V 的蓄电池组,其放电标定电压为85V。放电后未及时对电池进行充电;长期闲置不用的电池。市电中断,连续浮充的电池,放出近一半容量的电池。

  8. 不要使用柴油发电机

  UPS 不宜由柴油发电机供电,因其频率经常突变不稳,影响UPS 的正常运行。

  9. 作好实时监控

  目前智能UPS都具备与微机通讯和程序控制等可操作性能特性。在微机上安装相应的软件,通过串/并口连接UPS,运行该程序,就可以利用微机与 UPS进行通讯。一般具有信息查询、参数设置、定时设定、自动关机和报警等功能。如Winpower。然后通过专用串口控制电缆,将UPS连接电脑上,再通过RS232与RS485两种协议通讯,就可实现UPS无市电输入且低电量时自动关机的功能了。且它可同时监控多个串口上所连接的多台UPS。

  10. 注意操作人员安全操作

  在给UPS连接输出电源时还应该注意安全,由于UPS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大,所以在连接输出电源时还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更换电池时先关闭UPS电源并脱离市电,使用带绝缘手柄的螺丝刀,不要将工具或其它金属物品放在电池上。连接电池线时,在接头处出现细小火花属正常现象,不会对人身安全及UPS电源造成危害,千万不要将蓄电池正负极短接或反接。更换蓄电池时,不宜个别更换,最好整体更换。另外禁止将不同安培数、不同品牌的电池组合使用。

文章来源:http://www.hnyckm.net/NewsView.asp?ID=223&SortID=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