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SPI外设使用时的CS使能管脚

楼主:
   最近刚开始整DSP,帮老师调程序,使用TMS320F2812的SPI引脚读写SPI-E2PROM AT25320。由于网上没找着相关资料,对照着AT25320芯片手册自己编程。程序编写之后,开始调试,问题就出来了。我的SPI相关寄存器都设置的对的,是参照TI给的例程设置的,但是为什么在运行时候CS管脚还是高电平呢,不应该是低电平吗?即使我往那个管脚写0,CS还是保持高电平。我不清楚这个硬件SPI和软件编程实现SPI有什么区别,CS管脚难道只有在发送之前才硬件拉低,然后在发送之后又自动升高,还是像软件编程一样在发送数据之前,先将CS管脚软件拉低,然后在发送完之后在软件置高?还望高手提示一二!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网友:
如果io模拟spi, 是需要软件拉高、拉低的。如果配置成spi了的接口,应该直接读写寄存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
说明楼主写的程序不对,如果是直接针对硬件SPI接口编程,操作相关寄存器即可,具体需要仔细看看器件手册,片选在通讯发起前肯定会跳变,不跳变程序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