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的协议能自己选吗?还是已经固化在芯片里了?

楼主:
我用的是lm3s9b92,要做基于工业以太网的开发,各种协议如EtherCAT,Powerlink这些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吗?还是芯片已经把协议固化在rom里了?
如果是前者,这些协议的实现该从哪里搞到呢?如果是后者,它固化的是哪种协议呢?
求教高手,感激不尽!

网友:
片子本身不带任何协议,一般应用移植的是LWIP和UIP等轻量级协议,只提供TCPIP UDP等协议,EtherCAT,Powerlink是上层应用协议了,需要自己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吧,我看资料时是说工业以太网对协议的定义都是在物理层和链路层,之上的几层基本没做过规定。而且这些工业以太网协议肯定不可能是上层应用的。
因为我记得芯片资料上说过芯片把以太网底层协议固化在rom里了,但是如果固化了它应该写明是固化的哪种协议才对,所以现在搞不清楚

网友:
我觉得对于9B92来说应该是你说的前者,如果用到工业以太网的话需要自己选择,比如Ethercat。

但具体怎么获得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把你说的芯片资料发来看看吗?我也想知道到底固化了什么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记得很久以前看到过,可是最近把手头相关的pdf都大概浏览了一下又没发现有讲固化了什么协议的。不过从芯片提供了操作以太网口的API来看(比如EthernetPacketGet,EthernetPHYRead等),应该能说明协议已经在内部实现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EthernetPacketGet()是从以太网控制器的FIFO中读出一个以太网帧:
在FIFO中存储的一个帧是下面这样的:
+---------+----------+----------+----------+----------+
//! |         | 31:24    | 23:16    | 15:8     | 7:0      |
//! +---------+----------+----------+----------+----------+
//! | Word 0  | DA 2     | DA 1     | FL MSB   | FL LSB   |
//! +---------+----------+----------+----------+----------+
//! | Word 1  | DA 6     | DA 5     | DA 4     | DA 3     |
//! +---------+----------+----------+----------+----------+
//! | Word 2  | SA 4     | SA 3     | SA 2     | SA 1     |
//! +---------+----------+----------+----------+----------+
//! | Word 3  | FT LSB   | FT MSB   | SA 6     | SA 5     |
//! +---------+----------+----------+----------+----------+
//! | Word 4  | DATA 4   | DATA 3   | DATA 2   | DATA 1   |
//! +---------+----------+----------+----------+----------+
//! | Word 5  | DATA 8   | DATA 7   | DATA 6   | DATA 5   |
//! +---------+----------+----------+----------+----------+
//! | Word 6  | DATA 12  | DATA 11  | DATA 10  | DATA 9   |
//! +---------+----------+----------+----------+----------+
//! | ...     |          |          |          |          |
//! +---------+----------+----------+----------+----------+
//! | Word X  | DATA n   | DATA n-1 | DATA n-2 | DATA n-3 |
//! +---------+----------+----------+----------+----------+
//! | Word Y  | FCS 4    | FCS 3    | FCS 2    | FCS 1    |
//! +---------+----------+----------+----------+----------+
最后读到缓冲区中之后是去掉RX FIFO中6个字节 FL MSB   | FL LSB  和| FCS 4    | FCS 3    | FCS 2    | FCS 1    的一个标准的以太网帧,并传给了IP层。这里边尚不存在什么协议,只是把RX FIFO中的数据读取了一下。我对工业以太网不太了解,不过看上面的那个图,我觉得Ethercat好像就是对IP数据报的格式进行了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9b92做工业以太网的开发,如果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可能需要在IEEE1588协议上多多下点功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做工业以太网没经验,完成这个要做些什么工作?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工业以太网协议(如powerlink)在9b92上的例子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找到在LM3S系列上的关于工业以太网协议的例子程序最好不过了,这样可以更加深工业以太网的理解。对Stellaris MCU来说,目前为止,我能想象到的网络实时同步方面的关键词,就是IEEE 1588。我最近也是刚看这方面的东西,理论性还是比较强的东西,不太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想请教一下,如果是要你完成在9b92上基于某种工业以太网协议(如powerlink)的通讯,又找不到例子程序,那你会怎么去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觉得最起码要搞清楚工业以太网和商业以太网的区别,实现工业以太网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在9b92上是否行得通,如果行得通需要采用哪种技术,注意些什么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源和信息都非常重要,否则基本上做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我还是得再多看看资料深入了解一下才行,现在对该怎么完成这个通讯的程序我还是一头雾水。。。非常感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