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菜鸟成长日记-SD卡-文件写/读

楼主:
实现功能:创建12-29.txt,写入EEWORD GOOD!,然后在读出来

主代码:

int main(void)
{
 //系统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自定义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USART_Configuration(9600);
 //SPI时钟使能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系统滴答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100);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IntMasterEnable();

 printf("\r\n mmc/sd卡演示\r\n");
 res = f_mount(0, &fs);
    if(res == FR_OK)
     printf("\n 开辟空间成功! \r\n");
  printf("\n 开辟空间失败! \r\n");
 res=f_open(&fsrc,"12-29.txt",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res == FR_OK)
  printf("\n 创建12-29.txt文件成功! \r\n");
  printf("\n 创建12-29.txt文件失败! \r\n");
 res = f_write(&fsrc, &w_buffer, countof(w_buffer), &bw);
 if (res == FR_OK)
  printf("\n 写入文件成功! \r\n");
  printf("\n 写入文件失败! \r\n");
 res=f_close(&fsrc);
 if (res == FR_OK)
  printf("\n 关闭文件成功! \r\n");
  printf("\n 关闭文件失败! \r\n");
 res=f_open(&fsrc,"12-29.TXT",FA_READ);
 if (res == FR_OK)
  printf("\n 读取12-29.txt文件成功! \r\n");
  printf("\n 读取12-29.txt文件失败! \r\n");
 res = f_read(&fsrc, &buffer, 1024, &br);
 if (res == FR_OK)
 {
  printf("\n 读取文件成功! \r\n");
  printf("\n 文件内容为:\r\n%s\r\n",buffer);
  printf("读取 %d 字节!\r\n",br);
 printf("\n 读取文件错误代码为:%d\r\n",res);
 ////////////////////////
 res=f_close(&fsrc);
 if (res == FR_OK)
  printf("\n 关闭文件成功! \r\n");
  printf("\n 关闭文件失败! \r\n");
 ////////////////////////
 res=f_mount(0, NULL);
 if (res == FR_OK)
 {
 printf("\n 注销区域成功! \r\n");
 }
 while(1)
 {
 }
}

实现效果:

代码下载:

MMC/SD资料: micro-sd

网友:
基于fatfs的?

网友:
是的,工程结构图

网友:
几个文件都没有,比如ff.c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文件在TI的开发包下面的第三方开发包文件夹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哈哈

网友:
Good, reply to view the source code.

网友C:
郁闷了好久!
我用M0516 +SD卡
复位SD卡返回是正确的,可是读CID怎么就是错的
请教下楼主要注意些什么吗?
一直是FF,FF。。。读16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郁闷了好久!我用M0516 +SD卡复位SD卡返回是正确的,可是读CID怎么就是错的请教下楼主要注意些什么吗?一直是FF,FF。。。读16个字节!

M0516是什么意思,还有你为什么要读CID?

网友:
谢谢 一直没用sd卡,有空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芯唐的 CORTEX M0的片子啊!

我想测试下SD相关的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下来学习学习